请教大侠:PA2460的外围电路问题

楼主(2008-08-27):
(无正文)

网友A:
手册中未载明的话需要跟生产商联系

厂家不会公开计算方法的,而其他人得不到器件的相关内部参数也是无法着手的。

网友B:
从描述可以看出

楼主根本不懂RF电路,只是想要来一组参数照搬,就算给他内部电路结构和参数,也没用。手册没给240M的参数,就不知道如何用了。
此类RFPA,没有仪器+经验,装一个烧一个。
关于240M的器件参数,和你使用的电容电感类型品牌,还有你自己的PCB有很大关系,我们无法给出一个通用的值

网友C:
厂家不可能给你每一组频率的参数的!
如果你是玩RF的,那么经验是很重要的。
电源滤波相信你是可以搞定的吧
接着就是输出输入的匹配,自己算算。
如烂冬瓜所说,仪器+经验,你就调呗。
多看看在不同频率下,厂家给的元件参数的值,自己去感悟吧
猛调!!!
努力吧!!!

楼主:
电感电容弄错了不至于装一个烧一个吧

厂家数据手册给出的值倒是可以估算一下,但是没有规律性。

网友A:
楼主这么认为何不一试?

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高频功率器件是很容易烧的。

网友D:
给你一个黄金经验

L、C随频率变化率反比例增减,保证特性阻抗一致。。。

楼主:
无聊贴,跟没发一样。

我懂的话,还来这里问?

网友A:
楼主这样的心态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