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8拨号电路求教

楼主(2008-08-28):
小弟在使用mt8888拨号的时候,tone端可以输出DTMF信号,量了一下极性保护电路的电压,拨号时有6点及伏,但是不管怎么试都无法拨号成功。麻烦大家指点一下,小弟第一次接触电话远程控制,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清楚。电路图是参考的网上的如下: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3131648571.jpg

网友A:
相当年在学校的时候首次用单片机就是用PIC16C57控制它

网友B:
一个简单的办法是用并联话机监听DTMF音频并和正常话机比较

包括音量、音色,设计合理的电路应该和普通话机的输出类似。

楼主:
解决了

解决了,8888上电后有100毫秒的等待时间才能初始化,自己忽略了,没仔细看手册啊,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C:
急需8880和电话线相连的电路图

liukejj,能不能把您的具体电路给俺传一下,俺现在急需啊!
email:jsxzlxy@126.com或贴一个清晰的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