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公里的有线电话通讯,信号衰减厉害,怎么解决呀?

楼主(2008-09-02):
(无正文)

楼主:
增音器?

是通用设备吗?哪个厂家的比较好?谢谢蚂蚁

网友A:
电话增音器是一种双向工作的音频放大器

65年前(1943年),英国邮局在昂克纳和爱因岛之间铺设了第一条带增音机的同轴电缆,可通48路电话。 通讯距离突破到244公里。
这是人类第一次利用频率分割原理实现多路复用的通信方式。它带有48路调制和解调电路,还有相应的电话增音功能。

楼主:
ths

推荐个品牌吧?

网友B:
电话线跑不了10KM

规范就是5KM,不是你用户端搞好点就行,局端设备设计上就不能保证这么长距离通信的性能。

网友C:
规范是5KM,可以用到7km,你在终端电话机上改改看看应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