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来电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为什么上电复位后第一次可以检测到来电号码,可是后面要隔一、两次来电才能检测出来电号码了呢?

网友A:
应该是设计问题

但无法从你提供的信息中具体分析。

网友B:
TC35i的AT+CLIP=1这条指令,用AT&W保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