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温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8-09-15):
(无正文)

网友A:
除非你能保证局部确实恒温

    在恒温箱内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电路工作本身会发出热量,这个热量未必大,但对晶体肯定有影响,而恒温箱调节的是大环境,局部不均衡是无法实现的,无论恒温箱设于什么温度。
    恒温晶振为避免环境变化的影响,不但本身密封并自带温控电路,更重要的是其内部工作温度会高出环境及电路局部其他部分的温度,这样外部的热量不会进入晶振,靠本身的温控系统可以获得很稳定的工作温度,这才是最关键之处,恒温箱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存在致命缺陷。

楼主:
多谢

谢谢春阳大叔指导。知道了很多

网友B:
这说法不太对噢,应该是为了容易控制,不用制冷片吧

...其内部工作温度会高出环境及电路局部其他部分的温度,这样外部的热量不会进入晶振...
-------------
应该是为了容易控制,不用制冷片吧。

网友C:
chunyang说的是对的

一般高出室温很多,低于这个温度就加热,高于就不加热来实现恒温
用刀恒温晶体的地方不多,我接触到的都是雷达才用

网友D:
嘿嘿,4楼的冬发兄说的是对的~~~方便恒稳,加热比制冷容易

好象通常都要加热到60度左右吧,具体俺没玩过……

网友A:
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保证控制精度,当然也可以简化控制手

    热量只会单方向由高温处向低温处传递,所以只要热体的温度高于环境,环境中的热量就不会进入热体,这时可认为热体对环境是单向绝热的,故热体的温控不但简单而且精度容易做到很高的水平。
    恒温晶振的内部工作温度远不止60度,要高于准许的工作温度(指外部环境温度,最低商用级的也有70摄氏度)上限且留有足够余量,所以是分级别的,印象中数字程控交换机用时基恒温晶振的内部工作温度是135度。
    正因为恒温晶振的工作温度要高于环境温度,所以恒温晶振投入工作前需要足够时间的预热,相关电路的设计必须考虑这一点。

网友E:
采用高温标准(高于常温)就是为了单向温控的方便性

即冷却用自然方法。就如同若室外始终是零下的话制冷空调也许就不必发明了。
但这不是说就没有热量传导,不需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