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问题

楼主(2008-09-22):
本人刚刚接确GPRS,请教各位大侠,小弟想通过sim300连上internet,发送数据,但我看资料,要知道IP地址才可以发数据。我问了一下,如果到电信公司弄一个固定IP那样太贵,有没有什么好方法,知道数据接收中心的IP。直接连数据中心的域名,是否可以,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可以将当前IP通过短信发送

楼主:
不是很理解

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我数据接收端测得自己的IP,再通过短信发送到各个sim300模块。

网友A:
是的

这是全动态的交互方法,如果能有一个静态的做服务器,可以直接通过它交互。

楼主:
十分感谢chunyang兄

如果我想实现一个静态的做服务器,除了申请一个固定IP方法,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

网友A:
理论上有,但实际最好不要指望

    永远不下线且不掉线,IP就是“固定”的。有一定规模的应用且通讯比较频繁的话还是申请一个固定IP分配给服务器较好,一般应用就通过其他手段如前述的SMS法等交互一下,只是要容忍建立连接的速度比较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