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法测基板介电常数

楼主(2008-09-23):
我去电子市场买电路板,问别人板子的介电常数,都说不清楚,于是我自己搞了个山寨法测量,请高手评价一下。
我裁剪一块四边形基板,在两面焊接引线后把它做成了一个平板电容,然后测其电容值,再根据平板电容的计算公式得到基板的介电常数。
平板电容的厚度和面积可测,其电容值是利用谐振法测量的,应该比较准确。
与其谐振的电感使用另一个电容和其谐振测得电感值。
不知这种测量介电常数的方法正确吗?可以简单应用吗?
我测的值是4.73,是否合理

网友A:
介电常数值合理

方法也可,但是注意引线的分布参数
一般情况下,要么设计电路的时候考虑介电常数的正常波动,要么干脆一步到位上四氟乙烯板或者陶瓷板

楼主:
谢楼上指点

网友B:
楼主的方法是可以的

    不过自己买板子干什么,难道自制PCB么?在厂家做PCB的话,得保证给你的样料和实际PCB完全相同,对小PCB厂而言恐怕很难。1G以下的射频PCB只要材料没问题(常用的FR4),板材来源正规(要求外包装标识)就不会有问题,怕就怕厂家拿垃圾板或下脚料来做。
    2.4G的PCB要求较严,特别是利用分布参数做PCB元件时需要严格控制,这时板材的介电常数就不能套用常规指导值了,但此时你的测量方法的精度也很难保证,测量环节引入的分布参数的修正是很麻烦的,比较实际的办法是找有一定实力的正规PCB厂,直接给他们说你做的是“手机板”,要求用进口料,必要时去厂里看着,但这方面吃亏上当有时也在所难免,国内搞RF的几乎都会有碰到的时候。
    5.8G或以上频率的PCB指望一般厂家是不行的,直接要求用四氟乙烯板或陶瓷板才比较可靠。

楼主:
呵呵

自己刻板玩一下,做实验,还在还是上学,没那么多资金出去做板,只好买万用板焊或者干脆拿板材自己腐蚀了。呵呵。

网友C:
介电常数

FR-4的材质就是4.7左右

楼主:
谢楼上

谢楼上提供数据

网友D:
好帖

麻烦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它“山寨法”?

网友E:
“山寨法”可能来源与流行的“山寨机”

网友F:
也叫“土办法”吧……

楼主:
山寨

就是不正规的土办法就叫 山寨法吧。
呵呵

网友G:
FR4的是4.2到4.5

一般计算阻抗都是按照4.2计算,如果要是苛刻的场合要求用介电常数小的,有白色的板子能做到2.0的不过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