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72144+LA1787收音方案请教

楼主(2008-09-23):
LC72144+LA1787收音模块运用,如何才能提高接收信号的灵敏度和抗干扰呢。
电源处理?天线信号处理?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注意。
用于车载,是否需要加上天线放大器呢?
望各位指教。

网友A:
需要增加一级LNA

楼主:
是否有适合的LNA方案推荐

木头兄,
多谢指教
针对87.5~108M的信号接收,是否有合适的LNA方案推荐。

网友A:
采用常见的nf小于2,截止频率大于1G的管子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