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两根线T+和T-,能工作吗?

楼主(2008-10-05):
看协议要用四根线啊,是不是485呢?
从设备是422接口,用了两根线,T+和T-,现在用计算机模拟主设备,控制从设备读信息,现在计算机是232接口,买了一个232转422的转接器,是不是从设备的T+和T-,接转接器的R+和R-啊?(还是接T+和T-?)多余的线怎么接呢?需要外接电源吗?
再用一根232电缆接到计算机上就行了。
以前没有过这种转接器。
这样的话主设备发命令字,从设备就发信息回来,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485的话,主从转换靠什么呢?现在只知道有两根线,和一个控制码,说发送控制码后从设备就发信息

网友A:
不能,要不只能单工

楼主:
不能是啥意思啊?

网友A:
不能就是“不能工作”的简称

网友B:
485是半双工的,422可以理解为全双工的485

二者电气规范相同,但485有方向控制,422则是独立占用线路,先确定你的终端设备接口到底是什么类型,然后买相应的转换器,否则只能单向通讯。

楼主:
怎样进行方向控制呢?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485了
产品说明书说先发送两个控制字 aa dd,然后对方就可以传数据了,这个看来是半双工吧?如果是485,方向控制怎么办呢?

网友B:
转换器会自动控制的

楼主:
是不是这么个接法?

转换器的T+,R+接设备的a,T-R-接设备的b,然后电源接上,发命令字,等着接受信息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可以

前面已经说过:“先确定你的终端设备接口到底是什么类型,然后买相应的转换器”。

楼主:
关键就在这里啊

对方一直说是422的,422要4线啊,我查了一下485就可以两线,faint死我了
用422转换器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用上边那个连接方法呢?
485不是可以用422转换器把T+,R+短接,T-R-短接就可以了吗?
谢谢chuyang

网友B:
422和485转换器是不同的东西

422的设备配422转换器,485的设备配485的转换器,你先搞清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

楼主:
有人跟我说422可以接成485

只要按我上边说的那样接,是这样吗?chuyang,它们确实是不同的接口
在电平都兼容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B:
特殊前提下才可能,但仅靠什么“接法”是不够的

还是那句话,“先搞清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这些都不是问题,甚至没有什么难度,但切忌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