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485

楼主(2008-10-06):
请问各位高人:

    所有的SP485都支持400个节点吗?还是根据它的后缀来区分,就象MAX485支持32个节点而MAX1487支持128个节点.多谢指点

网友A:
为何不看器件手册?

楼主:
手册上好象没说

手册上好象没说

网友A:
如果确实没有说的那只能说明该型号是标准规格,32节点

    这个也可以计算得出:485/422的门限电压是标准的,手册里肯定有,包括输出能力(这个也是标准)、输入阻抗(这个决定了节点数,要取最小值,32节点的是12K),然后用欧姆定律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