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只接收,通讯距离不够,可以加个LNA吗?

楼主(2008-10-13):
如可以,各位能不能推荐个型号?LNA的功耗不限。另外,更改大的天线能不能解决问题,天线不能太大。(体积不能大于2元的火腿的大小)也不能是定向的。

网友A:
LZ

lz 请问有没有nrf2401接51的电路图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

网友B:
你就不能发射加PA

接收加LNA么
功耗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接收电路

楼主:
发射端是纽扣电池,功率没法加大了,

接受部分功率没什么限制,所以只能改接受的天线或加LNA。PA和LNA必须同时加吗????只加LNA不可以吗???

网友B:
只加LNA可以

就是比PA难做
效果也不好

楼主:
就是比PA难做,效果也不好,什么意思啊??

chunyang 呢,,,给见建议。。。。。。。。。。。。。

网友C:
加LNA对设计方面的要求确实较高

    关键是要控制好本体噪声,信噪比无法有效提高,LNA就无用。加PA简单,但会涉及到法律许可问题,确实两难。采用高增益天线特别是定向天线是合法前提下立竿见影的手段,价格也不高,不过楼主要求的体积下很难实现。
    2.4G的LNA比较好买的是NEC、SST等的产品,有关资料可从其官方网站上找到。

网友D:
……

LZ可以在两边都选用高效率天线(非高增益定向天线),这样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是实在不能加PA,功率实在不允许

我想GPS的信号都可以用LNA放大,我的这个也可以吧,就是设计难度很大,。另外LNA我选了一款 HMC286 我看是很NB,chunyang 你看这LNA适合我这个设计不???
另谢谢chunyang ,以前帮过我很多回了。

网友C:
Hittite的LNA芯片也是比较好找的

    关键是正确设计PCB及选用合适的外围器件,供电也需特别干净,Datasheet上的设计可以参考,先调通后再做小型化,另外,合适的测试设备在没有足够经验的前提下几乎是必须的。

网友E(2010-05-09):
加LNA效果不会太明显,还不如加PA

网友F(2010-10-30):
LZ,你应该说清楚,你现在的距离是多少,你要求的距离是多少,然后才能决定加LNA或天线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啊

网友G:
距离问题加PA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现在PA技术也很成熟了

网友H:
建议假pa和l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