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508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各位大侠,小弟在用SIM508,最近老是有部分设备重启,请教线路板的设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A:
电源方面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注意额定输出能力要满足,纹波指标也要合格。

楼主:
看过SIM508_v2.08的资料

看过SIM508_v2.08的资料,Page72上说输出的电流瞬时可以到4A,请问电源怎么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