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里Q1,Q2,D2,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10-10):
能不能根据附件的原理图推断出Q1,Q2,D2具体是哪种管子,像普通三极管,场效应管,普通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等等.现在用的元件符号只是随便画上去的.

它们在电路里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

有点像电视机上的电路

楼主:
等待

Q1应该是一个射极跟随器,对信号起射极跟随作用,D1是起保护作用,D2是一个正向导通钳位电压的二极管对后继电路起保护作用,Q2是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对信号起放大作用,R3,R4,R5起稳定Q2静态工作点的作用,其他元件应该都是滤波作用的。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