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8-10-10):
datasheet上说是1dbm ,但我只能得到-10dbm, 不知怎么会这样,

还有请问CC2500距离最大能传到多远啊???

网友A:
天线或天线匹配回路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还要注意PCB设计和正确选用元件,当然,你是否开足功率输出也要留意。CC2500在全带宽下使用微带PCB天线的传输距离约10米,10K以下带宽约30-50米。

楼主:
to chunyang :关于CC2500问题

CC2500里面设定功率的好像有8个寄存器PATABLE[8] ,但datasheet好像说也可以只设置一个,通过寄存器FREND0[1:0]选择到底有多少个PATABLE ,是不是这样啊?

关于CC2500距离太不乐观了,有没有2.4G的芯片能达到100Kbps150米的???

网友B:
在没有仪器的条件下难做好CC2500的应用,及其它2.4G的产品。

网友A:
Datasheet必须读懂

    常规条件下,100K150米的2.4G信道已超出ISM法律的限制,所以不会有这样的成品IC,解决方法是要么用802.11x,带宽和距离可以同时满足,要么需要采用高增益定向天线,这是合法前提下的解决方法,当然,功率超标(加PA)在技术上没问题,只是有法律限制,只能说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C:
CC500 我可以做到150米.

目前我们使用这个芯片很多.他最大的功率是+1DBM.
采用外接2.5bd 小天线.250kpbs速率 可以稳定可靠的在150米距离通信.
采用电路板PCB天线 我们可以做到90米.

楼主:
在法律上2.4GHZ好像没有功率限定吧???

网友A:
无线功率管制涉及任何频率

去我的Blog看看吧,国内、美国、欧洲等都有。

网友B:
CC2500是一款不错的IC,我们生产销售多年了,

楼主:
CC2500调试了一天还是失败

CC2500不知为什么就出不来0dbm, 现在非常想知道CC2500到底能不能出来0dbm ,

今天搞了一天了 ,CC2500寄存器配置已经修改了许多不同组合 ,读取芯片状态也显示功率配置在最大状态(0XFE) ,可是在天线口出来的功率仍然-10dbm ,就算把外围匹配电路全拆 ,在IC口 测量功率也只有-6dbm ,非常绝望

网友A:
外围电路、元件甚至PCB都会有影响

楼主:
可我外围电路全拆了,直接从引脚测量功率还是不行

引脚量得功率只有-6dbm

网友D:
你都没有进行巴伦转换

当然没有0dbm
并且,IC的直接输出不是50欧姆的,你接在50欧姆的测量系统中如何能测到0dbm?

楼主:
CC2500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硬件问题

之前在天线口怎么测都得不到0dbm,只有-10dbm,其实是图中C131,C121两个100pf没焊接 ,因为CC2500是直接在CC1100的板子上焊的,CC1100没有这两个电容,之前以为100pf对2.4G没影响 ,所以没管它 ,今天发现100pf真的对功率有这么大影响 ,发帖给大家提个醒 ,别犯我这样傻大哈的错误了

楼主:
CC2500 datasheet里面的

网友A:
这两个电容不接,信号不但不匹配甚至都被旁路了

楼主:
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想省事 ,想在原来CC1100的板子上直接试CC2500的效果,减少重新做板的时间 ,但结果浪费了一个星期到头来还是得重新做板...........

网友E:
楼上哪公司的?

网友F:
.....

又有人在弄集成的2.4G芯片了

完完全全跟datasheet走, 听datasheet话, 就一点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