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C1100问题

楼主(2008-10-16):
CC1100寄存器AGCTRL1里面有个位AGC_LNA_PRIORITY到底有什么用,现在程序调试时发现当开启动载波感应时 置位AGC_LNA_PRIORITY就导致发送不了数据 ,怀疑CC2500感应了有载波就不发送数据 ,请问这个是不是把灵敏度增强了啊???

如图,不过这设置好像只针对LNA与LNA2的开关顺序吧,但为什么会影响到载波感应呢????

网友A:
对CC2500不要太注重DATASHEET

去找一个现成的设置来抄抄就行了。
自己看DATASHEET会把你带进死胡同。
还有一些设置是DATASHEET上没有说明的。

楼主:
回2楼

回2楼,不好意思,应该是CC1100,打错了

这个设置我是照抄Smart RF的,因为要更改不同的数率,因此我也是照抄Smart RF上给的设置参数,但发现只要更改了AGC_LNA_PRIORITY,就会发不了数据,因此想了解一下这选项的功能是什么.

另外,我发现CC1100好像达不到500Kbps的速度,连设置都设置不了,为什么啊??

网友B:
CC1100是1G以下的,带宽当然不会那么高了

楼主:
今天试了用500Kbps传输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