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unyang老师一个问题

楼主(2008-10-17):
chunyang老师,小弟是一个新手,正在为一个新产品的开发作准备,我想在一个单片机(P89LPC936)系统中同时实现485和232通迅,请问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A:
可以

如果二者不是同时使用,可以用数据选择器/分配器或模拟开关进行数据切换,如果需要同时使用则需扩展出双串口,可以软件扩也可以硬件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