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的接地加电感加0r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08-10-20):
rt

网友A:
用于进行元件选择

会影响到交流工作点

网友A:
在电源回路这么设计可能是为了留出电流测试点

也可以选择串入滤波元件如磁珠等,为EMC设计预留。

网友A:
那些是电压类测试点

磁珠则是选装的,其成本高于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