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压制直径一公里范围的2。4g信号全部通信,需要多大功

楼主(2008-10-20):
我要压制直径一公里范围的2。4g信号全部频率通信,扫频压制,需要多大功率?需要多少频点?
能把2.4g的通信全阻塞吗?

冬瓜 春阳  都是大侠 说说哈?喝茶没事,咱只是技术讨论。我请几个喝咖啡。

冬瓜,假设100w弄个设备,压制这个信号,你还能在2。4g下通信吗?

网友A:
你这么玩,很快会被请去“喝茶”

网友B:
一公里........

附近**蛋要熟了

网友C:
我知道如何搞

不过不能告诉你
嘿嘿
俺还做过试验了,嘿嘿

网友C:
研究这玩意儿俺都不知道熬夜喝了多少咖啡了

网友C:
不过奉劝你不要搞

会被请喝茶是一个方面
硬件成本方面你不定玩得起
准备个10w20w也就是做几个样机了

网友A:
有良知的工程师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凡可能被用于非法或违反道德良知的技术或产品都不应碰。

网友D:
那得看要压制的信号有多强,呵呵

楼主:
我在考察受干扰的通信,

假设我2.4G的通信(2401等),一般环境能传递100M,那么受到故意干扰后,还能通信吗?或者说绝对阻塞这个2.4G通信需要多少功率和频点?投资多少?

再问下 手机干扰阻塞是不是简单得多啦?

网友C:
想要高可靠

就不要选这种傻子都能猜到的频段
知道调制方式和通信协议,则干扰将容易得多
手机干扰就是如此
最难的就是信道阻塞,在全频段任何东西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我有办法!

LZ你可以产生一系列超大功率(如1MW)的超窄(如0.1ns)的脉冲,保证周围10KM内的所有电器都不能工作!呵呵

网友C:
楼上的

你能找到一个开关速度0.1nS的开关来调制么?

网友F:
想想当年几个省的信号都被压制了,那是个什么程度的功率啊

网友E:
回冬瓜

我说的方法是可行的,只是……
估计只有电磁脉冲炸*可以达到(超过)我说的指标,让他抓狂去吧,呵呵!

网友G:
关于压制...

单纯靠功率压制欠缺和原始,倘若面对的通讯对象是扩频通讯,频带扫描也不一定奏效,得全频阻塞。若只考虑相同频率下的功率压制,对于FM模式,对于接收端而言,在有效动态范围内存在6db俘获效应,即是说,你的信号比它需要接收的信号接收电平大6db,即可视为有效压制;当然,你可以以更大功率使接收端完全饱和,就玉石俱焚,接收端什么都无法接收了。

网友H:
俺定个频点给你压制好了

抛开环境影响,场强与距离的立方呈反比。

俺20米距离,100mW,你咋玩?搞个KW级的?你快被烤成人肉串了

军事上的压制,那是需要地理条件等条件辅助的,俺不相信某一方可以在千里之外压制敌方数十公里的短距离无线通讯,除非利用高性能的定向天线

网友H:
如果对方是跳频的你就更难了

因为你不知道跳频图案,也就无法快速跟踪。扩频通讯的话,基本没招儿,只能玩窍听

网友I:
听上去很酷啊

只要不烤成人肉串,我愿意当志愿者,哈哈

网友J:
根据理论是8500千瓦

这个数量级是电磁脉冲弹啊

网友K:
14楼,什么时候几个省的信号被压制了?

网友L:
定向压制,360度电机带着转,会小一些功率。

如果方向性不好,那没有办法了。

另外最快的开关,能到ns,但是0.1ns是做不到的。

以前见的手机信号屏蔽器,也就是能把考场周围屏蔽一下,是干扰的手机的上行频道,GSM、CDMA、PHS,四个555产生出来方波,三角波,然后三角波给压控振荡器,然后...

网友F:
什么年代了啊,定向辐射还要靠电机带着转

网友B:
电磁脉冲弹----也想知道怎么造

也请喝咖啡...

网友M:
相控阵

不用电机带着转,用相控阵

网友N(2008-11-23):
哈哈

可以搞几个同步控制的**,在你要干扰的地方让这几个**的干扰相干达到最大,可以参考一下电磁学和光学方面的书籍

网友F:
考察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O:
呵呵,各位越玩越大了

网友P:
放在什么上面呀

还说100W,对讲机的5W都够对讲机附近的一些电子产品死机复位了!呵呵!

网友F:
老的5W的好少了,现在多是2-3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