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040的can接收多个ID的问题

楼主(2008-10-20):
我用C8051F040调试CAN的时候,我通过设置屏蔽ID在同一消息目标中接收多个ID的报文,但怎么老是不能接受其

他的ID,现在我只能接受相同设置的ID,下面是我的接受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msg_object_RX (unsigned char MsgNum,unsigned int id)
{
    unsigned int temp;
       SFRPAGE = CAN0_PAGE;
    CAN0ADR = IF2CMDMSK;
    CAN0DAT = 0x00bb;
  /*   IF2 Command Mask Registers   =0x00bbWR/RD=1,Mask=0,Arb=1,Control=1,ClrIntPnd=1,TxRqst=0,DataA=1,DataB=1,一次发送8字节数据*/
//-----------------------感觉可能是这里设置的不对--------------------
       CAN0ADR = IF2MSK1;
    CAN0DAT = 0;
    CAN0DAT = 0xffc0;//屏蔽掉ID的最低四位,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被屏蔽,不知是为什么

    CAN0ADR = IF2ARB1;
    CAN0DAT = 0x0000;
       /*IF2 Arbitration Registers1 =0x0000,即ID15-0=0*/
    temp=id<<2;        //标准id为ID28-ID18,所以要左移2位
    temp&=0x1fff;
    temp|=0x8000;
    CAN0DAT = temp;
    /*IF2 Arbitration Registers2=100(id)00b
    MsgVal=1,Xtd=0,为标准模式,扩展ID无效,Dir=0,为接收*/
    CAN0DAT = 0x1488;
            /*IF2 Message Control Registers=0x0488
            NewDat=0,MsgLst=0,IntPnd=0,UMask=0,TxIE=0,RxIE=1,接收中断使                        能;RmtEn=0,TxRqst=0EoB=1,DLC3-0=1000,即数据长度为8*/
//-------------------------------------------------------------------

    CAN0ADR = IF2CMDRQST;
    CAN0DATL = MsgNum;
              /*IF2 Command Request Registers=MsgNum,将以上配置写入MsgNum号消息*/
}

希望知道的大侠给指点一下,迷茫了好几天了,谢谢!
另外如果从一个消息目标接收多个ID的报文,怎么确认是那个ID的报文那?怎么从RAM中读取消息ID?

楼主:
不要沉了,我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