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开发平台

楼主(2008-10-28):
来此请教一个问题:
  最近需要开发一个集成GSM系统与WLAN系统的整合系统,现在想需要一个可以修改GSM协议实现的开发平台,来此请有过开发经验的前辈推荐一下。
注:
该开发平台需要可以修改其GSM协议栈实现,而且需要与PC有较通用的通信接口。谢谢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

现有的GSM短信开发模块,好像不支持对协议栈的修改,只是提供了一些AT指令集,所以不适合在这里使用。

网友A:
GSM基础协议是无法修改的

就算你修改了,网络也不会支持,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我们是想实现支持UMA协议的终端,所以需要按照3GPP标准对GSM协议层进行一些修改。

网友A:
网络支持的扩展协议只能通过自行设计基带来实现

或者基于已包封该协议的模块,但不清楚有什么模块已支持。

网友B:
你没法修改的

网友C:
协议栈不好修改。

一般的模块顶多是支持外置的上层协议栈,内置tcp/ip,如果你都用外置的,代码开销太大,而且也做不到人家那么好。当然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有自带的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