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C1020收到的数据都是9Bit的?

楼主(2008-10-29):
用两片CC1020做收发测试,采用Manchester模式,发送端发送的数据到了接受端成了9bit,这是为什么?
手册说dio上的数据要nrz编码,请问nrz编码的话,要对发送的字节做特殊处理吗?谢谢!

网友A:
前者应该是设置或你的软件问题,没有遇到所以不好说

NRZ直接用即可,也可以自行外部曼彻斯特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