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EN M-NET的通讯协议,校验码不是CRC16?

楼主(2008-11-04):
现在遇到一个协议,每帧数据长度一致,有固定的帧头、帧尾,如:
发送:01 64 01 30 15 07 00 00 00 00 00 00 00 28 CC 04
返回:01 01 64 30 16 07 0B F5 16 59 9F 8B 00 9A 03 04
28 CC、9A 03 应该分别是校验码,但是这校验码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
和Modbus CRC16计算的结果不一致。
注:设备是Mita-Teknia 的 WP4084

网友A:
这个只能多试试

用CRC计算器,常用算法:CRC16、CRC CCITT、CRC8、CRC Modbus等等。

楼主:
谢谢,是CRC CCITT

下载了个计算器,发现是CCITT
我笨啊,居然以为只有Modbus用的CRC16是“标准”

网友B(2018-12-30):
这本来是个CR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