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CMX469的大侠么,请多指导!

楼主(2008-11-05):
mx, CD
读取的数据总是不正确;
有时候CD不置1;
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调整时序后,发现有时是字节中间某位错,有时是整帧错.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long strings of 1 or 0 may cause received DC levels to shift

网友A:
长1长0是不可以的

要进行变位处理或采用曼彻斯特编码。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侠

我用单片机I/O扫描469提供的同步时钟下降沿,现在无法证明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