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fsk的调制与解调

楼主(2008-11-05):
现在想做一51单片机的2fsk的调制解调程序,属于窄带调制,调制中心频率在120K左右,望各位大虾帮小弟一把,希望能提供具体的方法或方框图.谢谢

网友A:
早期堪萨斯标准的磁带数据存储就是用到2FSK调制。

网友B:
AD采样然后用算法解,调制用DA吧

2FSK用单片机解应该够呛,一般都用DSP

网友A:
一般都用鉴宽电路,很简单的数字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