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射频器件,哪位朋友用过?

楼主(2008-11-06):
哪们朋友用过nRF24L01器件?我现在用客观存在通讯信号好时很正常,信号不好时就要用到重发功能,可在试验此功能时确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实在是找不到原因,如果重发次数多了,就会收到乱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要么是遇到突发干扰,要么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程序没有问题!!

我们仔细查过了,不是程序问题,如果说是干扰问题,那是不是说这个芯片的自动重发功能有问题?如果是干扰,那又是怎样产生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2401A我用过

2401有自动校验功能,出错几率很小。若是出错,有可能是接收寄存器内的数据没有读完,每次接受完后,最好判断下DR脚是不是已经变低了。

网友C:
nRF24L01还能自动重发啊...只用过nRF2401A

用握手保证的准确性,

nRF24L01自动重发是咋回事?

楼主:
数据不是在接收方错的!

    nRF24L01有自动重发功能,如启动了,则在上一次发送失败后会自动重发上次的数据。

    对4楼朋友:数据不是在接收方错的,数据就是过了硬件的校验,到了软件校验时发现是错的,这就说明数据是在发送时就被改变了,可我是在每一次重发时都是重新写入数据的。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 实在搞不定了我贴个原理图和程序

你肯定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我的感觉是软件处理出错吧

可能是由于重发多次接收到数据也可能重复,而处理的时候有冲突吧

网友E(2008-12-06):
re

看看这里nRf24L01中文手册
http://www.freqchina.com/cn/Download.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