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67忙音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8-11-12):
忙音检测的电路,用567做的话,碰到问题了。

567的输入一直没有收到信号音频率(信号音确认是有的,430Hz,-10dBm)。电路有问题?

1.567的3脚输入需要放大吗?
2.如何用示波器捕获信号?当然,不能直接从a,b线上捕获。用交流档,在变压器次极?

电路图如下:可调电阻在2-5K间微调,变压器是600欧姆,1:1的。

网友A:
信号太弱了

隔离变压器前不必加电阻,甚至可以不用电容(看整体结构,关键是铃流处理,300欧变压器加在摘机回路里),否则需要放大。

楼主:
谢谢2楼,我再试试

电路已摘机(a,b线另外有话机,信号音有连续的430Hz,-10dBm,不是忙音)

楼主:
给个思路

请大家看看,给个思路我,呵呵,软件出身,硬的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