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双绞线哪种抗干扰强,速度更快?

楼主(2008-11-12):
有的人说模拟信号采用屏蔽线较好,而数字信号则用双绞线较好,我不是太明白。请问屏蔽线(平行两芯带金属屏蔽层的电缆)与双绞线哪种抗干扰强,速度更快,为什么?

网友A:
要看传递信号的性质和外部条件

    屏蔽能降低干扰的耦合,但主要是外部干扰,对来自同一线束内部的干扰无效,而双绞线不是靠降低外部干扰强度的方法来抗干扰,是靠将外部干扰转化成共模电压以合适的电路形式来降低干扰的影响来实现,另外信号的性质如单端、差分等等对传输线的要求也不同,所以在无信号性质和外部条件的限定下,二者无法直接比较。

网友B:
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抗干扰效果最好

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抗干扰效果最好!尤其适用于复杂干扰环境布线。
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