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射频变压器的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11-16):
我使用MABA-007159-000000射频变压器,做封装的时候发现它的“引脚顺序”和普通的表贴的IC的片子正好相反,是不是这些变压器的引脚就是反的?或者是topview或bottomview的差异造成的?如下图所示~

但是数据手册上并没有标注怎么看的!!

网友A:
一切以Datasheet为准,不管多么“匪夷所思”

如果有内电路,可照之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B:
实际测量一下吧有些三极管比如8050的datasheet是错误的

网友C:
引脚编号而已。0805也有很多封装的。

网友D:
建议实测一下!!

网友A:
Datasheet不会在晶体管引脚上犯错

    3楼的说法是混淆了常见脚位封装和异型脚位封装,SOT23和TO92封装的8050都有两种不同脚位,区别是型号尾缀,这方面不是国际标准,各厂家自定,所以Datasheet一定要看原厂的。

楼主:
多谢各位~

器件现在还没有买到,只能按手册来,周末器件要是能回来就好了~

多谢各位~

网友E:
可以反过来接啊

1、5脚,3、4脚是对称的

网友F:
左上角的图是顶视图,左下角是底视图,问问画结构图的人

左上角的图是顶视图,左下角是底视图,问问画结构图的人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