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9200A电路问题

楼主(2008-12-01):
请各位告诉我这HT9200A拨号电路中电阻和电容是多大的???  谢谢!!!
注:1、2口接的是电话线,zhaiji、count、Dial_cs、dial_data、dial_clk都是接单片机的,Line_in接HT9170电路.

网友A:
电路图都不对

怎么填参数呢

有三处错误,一处不合理

网友B:
振铃检测电路错了

8050三极管是多余的
Line_in能直接连HT9170吗?
二极管串联电阻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