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85隔离的问题(继续请教chunyang大侠)

楼主(2008-12-03):
关于485隔离,知道用光耦,但是独立供电有疑问,是不是必须用开关电源,用两个工频变压器分别供电行不?
这样问是有原因的,之前用过一个变压器,两个独立的输出分别供电,发现好像还是有串扰,比不用光耦,强不了多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chunyang说(大概意思):一个变压器两个绕组独立供电,起不到隔离作用

网友A:
工频变压器绕组间分布电容大,当然也就串扰大些了

网友B:
应使用两个独立的变压器

    当然,即使采用双绕组也比不隔离强,只是隔离程度不够而已(包括信号耦合、绝缘强度等),独立变压器的布置也有点讲究,二者应互相垂直并保持一定距离。另外注意,隔离区域间不可有任何电气连接,包括接地,有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楼主:
继续请教chunyang大侠

俺对“隔离区域间不可有任何电气连接,包括接地”这句话有点不理解,是不是说变压器的的外壳不能同时接地,或者更严格一点,只有给485供电的能接地,给MCU和供电的不能接地?
很抱歉,玩单片机有几年时间了,但是以前没有接触485通讯干扰的问题,所以对这些没什么经验

网友B:
理解错误

    简单说,电气隔离就是指任意两个隔离区域中电路节点间是绝缘的,各隔离区域内的电路有各自的地,但它们不能彼此互联。变压器外壳跟内电路没有电气连接,接不接地其本身不影响隔离,有时将变压器外壳接地是为了降低电磁泄露的干扰。

楼主:
明白了,谢谢

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