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缆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首先说一下 我不是学通信的 但最近要用到光缆
我想请问一下  光纤通信一般都需要些什么其他器件 除了光缆外  这些器件又是怎么连接的呢 谢谢

网友A:
专用的光电转换头

还有成品光端机,不掌握光纤设备的设计方法时可以直接用光端机,各种接口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