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显示屏干扰电台

楼主(2008-12-06):
一个简单的显示屏,两层板,51单片机控制,液晶模块,串口通信。实际安装时,发现同时工作的电台受到干扰,显示屏晶振是11.0592MHZ,电台工作频率在20-40MHZ,有这个可能吗,显示屏发出干扰信号;如果是显示屏发出了干扰信号,有什么屏蔽方法吗,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屏铁框接地一定要充分 , 最好用导电布接地 ...

网友B:
很正常,数字信号的频谱范围很宽的,

干扰高灵敏度的接收设备很正常

网友C:
这种干扰最难消除

除非大面积屏蔽

网友D:
11.0592MHZ,太高了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做OEM,即前装市场?我估计不是。

11.0592MHZ,太高了(相对于你所言的“一个简单的显示屏”)。

把你的显示屏单独做EMC的RE测试,你就会发现在那些频段有问题。

建议一,换晶振,选用尽可能低的晶振。
建议二,改进PCB的布线,这容易被忽视。
建议三,检查模块接地,电源端处理,屏蔽接地等。

网友E:
11.0592MHZ应该说还是合适的

  11.0592MHZ对于几个常用的串口波特率来说,是没有误差的
  连接线包上铝箔可以屏蔽噪声,试试看效果,
  要实际测试才能知道是谁干扰谁

网友F:
屏和接收模块是在同一PCB板上吗?

你的屏是多大电压驱动的?

楼主:
屏和接收模块不在同一PCB上,屏的供电电压是24V

屏和接收模块不在同一PCB上,屏的供电电压是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