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gprs模块之间如何实现gprs数据通信?

楼主(2008-12-10):
我有两个GPRS模块,想从一个模块把数据发给另一个模块,怎么做呢?
SIM都是移动的。

网友A:
得先获知对方的IP

IP交互要么事先知道,要么申请固定IP,要么解析后通过第三方如服务器、SMS等的帮助彼此得知,然后就可以直接通讯了。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建一个服务器,固定ip

转发

网友C:
先通过SMS互通IP

然后就可以GPRS了

网友D:
肯定要先连接到移动网络

再查看自已的IP地址,通过SMS告诉对方。
或者通过外网固定IP的服务器进行转发。

网友E:
GPRS不申请固定IP的话只会有内网地址,知道也没用

而且你也没法做路由、映射,外网根本就访问不到

所以只能建服务器,客户端分别向服务器发起主动连接

网友F:
这个很简单啊

 使用一个模块做服务器,建立好IP后,发短信通知另一个模块,然后另一个模块来连接。

网友G:
正解

首先要知道对方IP,可以通过sms,但好像要在一个网段内才可以,不过好像要用udp模式,tcp好像不能通(不确定),这样就不需要服务器中转了.

或者模块带有服务器侦听功能的也可以,tcp/udp都没问题了.

网友H(2016-04-22):
可以去有人物联网的官网看看 usr.cn GPRS模块可以直接通过D2D通信,不用这么设置这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