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232和232转485无源转接头有区别么

楼主(2008-12-10):
(无正文)

网友A:
没区别吧

楼主:
那接在485那头的2根信号线也没有正负之分,可以随便接吧

就比如说楼上老兄的应该是A B两根随便接吧

网友B:
不能随便接

得按指定线序。

网友C:
不贵

买一个就什么都会了。

网友D:
你这个接口怎么有2个A和B

网友A:
同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