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接收

楼主(2008-12-26):
请问:
红外遥控接收具体上是怎么处理与实现的。
普通的红个遥控器, 厂家只给我按键的05,06,07什么的还有个客户码。

楼主:

谢谢支教!

网友A:
你必须先弄清楚编码方案

这个没有统一标准,各厂家有各厂家的编码方案,甚至不同产品都不同,你必须先搞清楚。

楼主:
已有码

谢谢,
厂家已给我客户码,还有键码。

网友A:
如果已有编码方案,将接收结果一一比对就知道含义了

接收方法,信号放大-包络检波-整形,有自带解调器的一体化接收组件,输出的直接是基带即编码信号,然后用MCU与编码方案进行比对。

网友B:
哪里有微功耗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工作电流<100uA
如果能找到我可以搞出一个很有市场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