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12分频计数器 用什么芯片比较方便 谢谢

楼主(2008-12-29):
买了个cd4040 试了试发现是12位不是12进制的  晕啊.......
有比较常规的实现12进制计数器的办法么?
谢谢

网友A:
书上有吧

似乎任何一个计数器加上个译码电路,计数到12同步进位和清零都可以啊。
书上记得当时是161吧。
当计数到11XX的时候开始进位并重新计数就可以了。
多个级联起来不就成了12进制的了么?

楼主:
找到了74161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