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载波38k占空比一般是多少?用74163这样产生行么?

楼主(2008-12-30):
用74163做12计数器,能做出占空比1/12 和 1/3的  如图
还没买件试验,这种12计数的方法对么? 每到1111同步置数0100
再就是 1/12 和 1/3 的占空比,发射把信号和38k做与操作,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TSOP1738接收,这样的占空比接收头能收到么?占空比高点低点不影响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看到你的发射电路

刚刚做完一个红外发射遥控的电路,38kHz载波的占空比10%、20%、33%、50%都试了,接收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占空比小一些有利于提高红外发射的效率,最后确定用占空比33%

网友B:
只要是自定协议影响就不大

当然,从节省能源的角度讲,占空比不宜过大。

网友C(2009-11-22):
极度需要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