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RF Switch

楼主(2009-01-09):
   主要要求switch frequency越高越好.频带DC-100MHz即可,其他没有特别要求.

   查了很多网站,不知道为什么rf switch的参数里很难找到switch frequency这一个参数.现在用的switch frequency最大只能到20KHz,希望最好能有1MHz或是更高的.

网友A:
晕...用这么高的开关频率作啥?都成调制器了...

网友B:
没有这种规格的

改一下电路设计吧,这个需求应该可以绕开。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昨晚仔细想了一下,修改了设计,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