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机在起动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电波呢?

楼主(2009-01-19):
我有一个电路用的是HT48R50A-1和HT48R50单片机烧了几个开关程序进去,还有用了两个模块,一个418,一个315。我这东西是装到汽车上的,车上的天窗有一个排风机,一打开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那个电路,模块会自动发信号出去,控制的开关也会打开。电机在起动的时候是磁场干扰了,还是电波干扰了。有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是系统设计的问题

主要通过电源引入。

楼主:
不对

电源分开也一样有影响。

网友B:
设备加屏蔽措施

楼主:
在风机上加了一层屏蔽纸,好一点而以。

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C:
传导和辐射都有

电刷产生火花,便有电磁辐射,电流瞬变由导线传播,形成传导。

碳刷与换向器的接触面积大些,会比较好,另外电机供电端子对外壳分别焊一个电容,有条件的话,就换无刷电机

网友D:
关键问题是:你的系统太脆弱了!!!

这点干扰都扛不住,那怎么用于车载环境???

LS说的换电机是馊主意

网友B:
给你的设备装屏蔽,信号、电源线在进入时靠近外壳处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