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多主从模式485组网最大节点数调查

楼主(2009-01-19):
一对多主从模式485组网方案可能是大家最长用通讯方案之一。

从机数量是这个方案中很重要的参数。通常情况可能从机数量都比较少,但是也有些情况从机数比较多的,比如从机为某种传感器,进行分布采集的。

直接的多从机方案,从用户角度考虑肯定是使用和维护最方便的。

但是从技术角度考虑,要考虑485芯片驱动能力就是节点数,还有布线,通讯距离等许多因素综合考虑。SP485REN 节点数为400,这个是足够用了,如果节点数为200-300,节点的余量也应该是留够了。但是考虑的其他因素,还是感觉有点心虚。

所以,希望有做过一对多主从模式485组网且从机数较多的,能提供一下项目的485芯片和从机数量及实际使用的效果,比如已经使用时间,是否稳定等。

我现在是用台达AS57BSTD触摸屏做主机,STM32F103VBT6 + SP485REN 做从机,通讯协议为MODBUS(STM32 移植了FreeModbus),从机数量为32,现在运行时间不长,感觉比较稳定。

我希望下个方案为一对多256主从,主从机都用STM32F103VBT6 + SP485REN ,因为拿不定主意,所以希望大家能交流一下。

网友A:
最大节点数主要由接口片型号、线路路况和通讯速度共同决

节点数量多时要切记总线线材和接口方式的选择,这是信号衰减、干扰引入的主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