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FPGA中对语音的PCM进行放大,请教老师

楼主(2009-01-22):
如题,想对PCM进行放大,以实现音频放大,但是不知道是对PCM加还是乘,具体怎么做,请老师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背后加一个0就是X2。

网友B:
不过对数据的放大是有限的

不能超过DA输出的极值。

网友C:
数字放大没有实际太大的意义

除过驱动部分冗余很大

网友A:
恩,通常是缩小。

网友D:
如果你说的是电话的PCM信号

它是A律13折线压缩的,放大/缩小就不是左移/右移一位这么简单了。

网友E:
简单放大不行的

简单的×n 数字放大效果很不好,噪声很大的

网友F:
同意楼上,PCM信号简单×n绝对是噪音。

网友G:
fpga是做数字处理的!控制外围的放大器还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H:
先PCM解调,再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