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过GPRS模块的兄弟

楼主(2009-02-03):
我现在使用GPRS模块SIM300C,我使用方式是直接通过模块与网络固定IP通迅,
我测试了一下,我向SIM300C送20个字节,模块返回发送成功的时间一般是1.2S到1.4S之间,所以我设置了定时1.5S向服务器发数据,但是运行起来之后啊,我在固定IP服务器上收数据时,经常会出现,好几秒收不到数据,接着我一下子收到我发的好几条数据。不知道各位使用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这是模块问题还是网络问题,或者是我硬件上有问题,还有说明一点,我这边手机信号都是满格的。因为我们这产品时间要求比较高,所以我想请教各位,如果是模块问题,请问有哪种模块是带TCP/IP协议的,发送比较稳定的模块。

楼主:
各位有应用的兄弟帮忙一下

网友A:
不是模块的问题是网络问题。。。

网友B:
网络问题

网友C:
这是正常现象!

即使有线网络也存在这个问题.除非你铺设专线!

网友D:
隐形耳机

取经了··

网友E:
正常现象,这与网络拥塞量有关

跟设备反而无关,用谁的都一样,想保证传输延迟率指标只能申请专线,否则要看你的RP了。

网友F:
用谁的模块都一样

 延迟是模块没法改变的,不论哪家的模块都一样,只能从程序设计技巧入手。

网友G(2009-03-19):
请教下楼主

楼主,我最近也在弄跟你一样的东西,入手有点难度,能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下吗?谢谢

网友H:
网络问题

网络问题吧

网友I:
我们现在用的是明基M23,AT指令的

因为是透明传输,所以程序挺简单的
每次要传的数据大概从1K到170K不定,所以就定了个简单的规则,1K一包,主机要包,下位机发送。
传送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J:
网络问题

特别是当你节点很多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Q2406B?Q24PUL核心模块自带TCP/ip协议

网友K:
用了TR800

好像速度也是靠RP的,有快有慢的。

网友L:
没用过这片子,暂时帮不上

网友M:
GRPS有延时1~3秒都是正常的

GRPS有延时1~3秒都是正常的

网友N(2009-09-19):
没用过,学习了,谢了!
我也正准备进行GPRS传数据,烦请高手发给资料,最好MC55的,先谢了!(shy_zhao@163.com

网友O:
你们好,我最近对这也感兴趣,请问向服务器发数据,服务器指的是哪个?  固定IP服务器 指的是手机吧。多多指教。

网友E:
楼上可以去翻翻本坛老帖,你的问题都能在此找到答案。

网友P:
你们好,我最近对这也感兴趣,请问向服务器发数据,服务器指的是哪个?  固定IP服务器 指的是手机吧。多多指教。
引用 网友O:

SERVER,非手机,手机是没有固定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