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10 pin miniUSB接口定义

楼主(2009-02-17):
哪位仁兄知道10 pin miniUSB的接口定义呀? 注:分上下两排,一排5个接口,现在手上的是个半圆形插头。

网友A:
拆一个带Mini USB接口的设备就知道了

不过可以选比较便宜的拆,
偶拆的是一个手机座充,其实不带220V输入,直接把手机充电器的头插上的那种。

网友B:
当普通USB口用不就完了

上面的脚应该和普通USB口的同,好像没有其他脚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