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贴片电感,0603的,白色的那种

楼主(2009-02-17):
如何测量贴片电感,0603的,白色的那种?
有可能是nH级别的,800MHZ频段的,无线耳机

网友A:
hui

LCR电桥,要频率高的。还要合适的夹具

网友B:
此行的专家也玩反向研究?

呵呵
没必要吧

网友C:
万用表或电桥

楼主:
是早几天在东莞客户那里,被问到的问题。
只知道LCR测NH级的不行,但用什么来测试NH级电感最方便我也不晓得

网友D:
这个简单

高频lcr表,能测到800MHz的非常贵了,一般企业不会买的,如有现成的矢量网络分析仪也可以测试,但误差相对较大。简单可靠的方法是把样品给贴片电感的供应商,让他们测出10M-1GHz的频率-电感曲线图,频率-Q值的曲线图,叫他们推荐个型号就行了,万事大吉。

网友A:
谐振法

我一般是用谐振法自己测,很准,连电容引脚电感都可以测出

网友E:
用网络分析仪测试的拉

这个最准确的测试办法了,你看人家nH级电感出产品报告书的时候都会说明在什么型号的网络分析仪上测试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