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问题

楼主(2009-02-23):
    我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好像发射不了啊,反正在接收端没有任何数据,但是可以肯定接收端是正常的,在发射端二极管上测到了42K的方波,请问:
1、是一定要38K才行吗?我的意思就是我的接收端收不到是因为频率不对吗?
2、如果正常发射的时候载波会有什么变化的?频率还是占空比呢?
   谢谢啊,急救啊。

网友A:
To LZ

我现在也在搞这个,用PT2262/2272编解码芯片做红外遥控的键盘。
目前为止很不成功(收发距离短,角度性差)
接收端收不到不是因为频率不对,应该是其他的原因。接收端是什么波形和你连的电路有关,应该也是方波。

新手的理解,供参考。

网友B:
按说

发射载频要求与接收头中心频率对应,但这类接收头内部滤波器都是RC,误差较大,Q比较低,也是可以收到的,只不过灵敏度相对低一些

网友A:
To LS大侠

正好我也有个这方面的问题,借此帖发问可否?

这两天在用PT2262-IR/2272做4路红外遥控按键,但是能接收到的距离很短(30-40CM),并且方向性很差,需要对得比较准才能收到,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

原理图在这个链接:http://www.**/bbs/d/61/218024.html

实际发射电路振荡电阻510K,电源5V。接收电路使用红外接收二极管(两个引脚的),三极管用的C1815。其他都和原理图上一样.用万能板手连的,没有做成PCB。
红外发射接收管,买的时候据老板说是最普通常用的那种,发射管透明。据说40度发射角,接收管黑色。

第一次做,不知道如何才能提高收发距离,请LS大侠和各路高手指点。
项目要求1M即可,但现在却连半米都悬乎。

网友A:
PT2262 Dout端加了两个C1815组成达林顿。

这也和图上不同。

网友A:
晕。难道真得再开贴吗?

跟别人帖,没人关注啊~

网友C:
接收该用IR一体化接收头吧

接收改用IR一体化接收头吧,省事又完美;
发射IR二极管的限流电阻由10改为1欧;B极电阻由1K改为100欧
注意发射和接收载波要一致,一般为38K;

网友D:
接反了没有?

网友A:
这阵没上论坛,原来大家已经给我答案了。

谢7楼的
虽然没有看到你的帖,不过最后确实是用一体化接收头解决问题的~
真的省事又完美啊!
而且发射管电流只要10mA即可满足我们的1.5m左右的需求了。功耗大大降低了

结贴结贴 ~~~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E:
红外

我在发射端的载波是单片机产生的,接受是用的一体化的接收头,这个是可以收发成功的,载波也不需要太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