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1110(不是CC1100)的问题

楼主(2009-03-04):
最近在做一个CC1110的程序,接收程序是采用中断非DMA方式,发现空中没有数据的时候也老是进入接收中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有经验的大侠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正常,噪声无所不在

所以要引用软件判断,一个合适的传输层协议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B:
设置可能有问题

检查初始化

网友C:
仔细核实一下。

如果频繁误进入中断显然是硬件或软件有问题,

网友D(2010-08-31):
你清标志位没有?

网友E(2012-12-07):
问下我的两个模块之间通信设置了同步字SYNC1 = 0xAA;SYNC0 = 0xAA;MDMCFG2  = 0x12;

两个模块设置一样,可是没办法通信,把同步字去掉就可以通信?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啊?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F(2013-01-15):
所以要引用软件判断,一个合适的传输层协议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G:
满足中断的条件了吗?

网友H(2013-03-30):
双方通信,除了同步字一样外,同步字长度也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