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局域网请教

楼主(2009-03-05):
我们现在有个应用方案,想要组建一个3公里范围内的无线网络,因为以前从没有接触过无线的,都是搞普通有线网络。所以不知怎么弄。应选用什么样的设备。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具体实施方案要看网络结构

    无线通讯的距离跟发射功率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关联最大的,但因无线信号的传输特性,过大功率的无线信号在多数频谱范围内是不准许的,在无线局域网规范中,最大有效传输距离是300米,而且300米下是不能全带宽传输的(理论依据去搜索“香农定律”),所以要传输3公里的话,要么采用中继(可用交换机和支持中继的AP),要么采用定向抛物面天线,前者适用多接入点,后者适于点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