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行通讯问题

楼主(2009-03-06):
PIC单片机和51单片机能够采用9位的方式进行串行通讯么?第9位数据能够正常的收发么?

楼主:
实验证明可以!

实验证明可以!

网友A:
当然可以

硬件不支持的话,就用纯软件实现,即使没有串口都一样可以这么干。

网友B:
51器件本身可以用到1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