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通信距离或者通信半径在多少以内适合用无线传输?

楼主(2009-03-12):
次无线不是GPRS那种,是指普通的2。4G,433MHZ等频率!在数据采集方面好像比RS485等来的容易1

网友A:
这方面由无线管制法律决定

     目前国际通行的ISM规范是发射功率10mW为上限,在非特种天线开阔地条件下,目前数字信道的极限在600米左右,有障碍或干扰的话会大幅下降,具体数值得视环境而定。

网友B:
满足法规的基础上

5米-400米都可以
呵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

就是说要比较稳定的通信,多范围内是合适的,无线有优势!
如果是开阔地800米,在楼宇之间只剩下10来米。恐怕无线就毫无意义了!

想问的是,如果选择无线网络有什么原则,如何中继等?

另外在厂区应该会好一些吧,如果是楼层中的抄表,每个楼顶放置一个中继器是否效果很好了!

CHUNYANG 大侠的无线模块好像可以跳频,怎么同步呢?

网友A:
楼主的再述是没有意义的

    首先,无线应用不能突破法律的限制,否则后果是大家都用不成并造成潜在的其它危害,而这种危害非常有可能是巨大的。
    其次,物理规律是不可以突破的客观法则,室内室外的差别只能靠其它技术手段弥补,而这又牵扯出其它一大堆要解决的难题特别是成本问题,所以无线通讯目前还不可能取代短距电缆在通讯中的主流应用。
    唯一的解决之道:蜂窝式网络,但复杂的协议不但对信道带宽的要求高,而且对接入设备的处理器能力要求较高,再加上庞大的数量,所以成本巨大,只有无线局域网在商业上具有潜力,Zigbee都肯定不行。
    对于抄表类应用,首先在抄表专用频段470-510M,法律准许的发射功率是50mW,对应开阔地通讯距离至少有1.5km,再辅以适当的协议和跳频技术等,可以轻松解决小区抄表问题,中继的设计要做成可选的层级结构,具体相关技术比较复杂,要考虑的方方面面较多,不是在BBS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网友C:
厂区?

在那些机器设备多的地方还是用433M~衰减小一点。

网友A:
频率越高介质损耗越大

而且易受传输多经的影响

楼主:
是否说:

工业用的用1G以下的比较好,家用的用2.4G的而比较好!
蓝牙是多少频率的呢?

网友A:
关键看需要的带宽

    2.4G信道的带宽可以远远高于1G以下的ISM信道,但高频信号的缺点也很明显,所以要由应用来决定。
    蓝牙是2.4G的。

网友D:
距离

实际距离受很多环境因素影响也和你的工作方式有关。离开这些前提讨论距离没多少实际意义。http://shop36111918.taobao.com/

网友E:
楼主要做什么类型的东西?所使用的频率,带宽,外形尺寸要求等,使用的天线。。。很多因素决定了你的通讯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