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1千米通讯有啥好方案么?无线、gprs还是zigbee?

楼主(2009-03-18):
用无线模块搭建了系统发现不是特别稳定,请教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合法的是GPRS

非法的常见的无线模块和ZIGBEE都可以做到

网友B:
各位1千米通讯有啥好方案么?无线、gprs还是zigbee

关键还是要看产品的具体应用啊

网友C:
合法手段除了基于移动公网外还可以用数传电台

    但数传电台要申请使用许可并缴纳频谱资源费。用合法的微功率信道的话,只能用高增益定向天线或加中继解决,抄表频段的无线信道可以保证在开阔地条件下的1Km通讯距离,但该频段只能用于无线抄表。

网友D:
你说的都是 wireless

线缆的都没说。

网友E:
通过网络不是很好吗

网友F:
用485就解决了

网友G:
1km用485不好做吧?

网友H:
IA4432

可以实现你1公里的要求.

网友I:
如果传输的数据量不大的话

如果传输的数据量不大的话,用GPRS DTU是最省心的了

点对点的话,可以直接用两个GPRS DTU实现串口或485数据的转发,相当于用串口或485线直接把两端连上,无需搭建服务器.

多点对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更不必说了,GPRS DTU是最适合这种模式的了,双向,全透明无线数传,只要有GPRS信号的地方就可以用,没有地域的限制.